[求助] 振荡器设计----怎么自校准?

楼主(2011-06-21):
压控振荡器怎么自己校准,达到想要的频率?没有参考标准,都不知道怎么反馈调整,控制电压怎么给,从哪里来?

网友:
一般都是factory calibration 吧

网友:
校准,校准,跟一个标准的东西比了以后再调节,这叫校准,你现在基准都没有,何来校准?

网友:
可以采用外部标准时钟输入,然后改写芯片内部寄存器来实现自校准

网友:
楼主的意思是指不需要修调吗?话说不修调又要能补偿工艺角确实比较困难。

网友:
这个工作属于PLL

楼主:
就像基准源几乎不受工艺角影响一样,不知道振荡器是不是也能利用类似的思想。

网友:
自校准 PLL 因该可以做到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