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数字摄相头OV9650问题

楼主(2011-06-21):
请教OV9650的调试问题,没有行同步信号,像素时钟有,桢同步信号为 2HZ,是什么原因

网友:
OV9650的供电电压都对了么?
还有reset是否正确?应该是高电平复位,正常工作时应该为低电平

网友(2011-08-18):
硬件电路这些硬性的信号线都没有,你要查清楚了,如果不是你认为配置的控制器造成的,那就要找找硬件的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