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SPICE仿真请教

楼主(2011-06-21):
小弟学习HSPICE仿真,现在遇到一个warning:
**warning** (****\HSPICE\models\l013_io33_v2p4.mdl:44) Model n12 device geometries will not be checked against the limits set by lmin, lmax, wmin and wmax. To enable this check, add a period(.) to the model name(i.e. enable model selector).
scientific notation:
a=10**-18  f=10**-15  p=10**-12  n=10**-9  u=10**-6
m=10**-3   k=10**3    x=10**6    g=10**9
而且每个电路仿真都提示这个,我改动我的N12尺寸,也会提示这个警告,我想请问下高手,这个警告怎么解决啊。

网友:
好像是命令的前面少了一个.吧比如.DC少写了.,检查看一下。

楼主:
貌似发错板块了。。。

网友:
这里是招聘版块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这个没什么影响,就是Hspice不会再检查你设置的管子W,L尺寸是否在设定的最大最小值内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谢谢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是啊,没注意,发错板块了,不好意思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你谢什么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