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请教ASIC中DFT的问题

楼主(2011-06-21):
大家好!最近做一款芯片,上面有一个OTP和EEPROM,我想通过DFT的Scan去写OTP,并把EEPROM的测试放到DFT的Scan中。因为对DFT不怎么懂,想请各位给点提示!谢谢大家~~~~~

网友:
OTP不知道是啥?是不是模拟模块?模拟模块用通常的DFT SCAN是不能测试的。像RAM,ROM,AD,内嵌的FLASH等,这些都需要另外的测试方法。如RAM可以用MBIST的方法。FLASH的话可能也可以用BIST的方法,这个肯能还要FLASH HARD模块的结构来支持,EEPROM不知道有没有支持BIST的结构。

网友(2011-07-25):
你的想法是错误的

网友:
EE和OTP可以另外设置testmode去测试和烧写,scan是不行的。。。

网友(2012-11-26):
EEPROM可以做memory bist试试。存储体是不能做scan的。

网友(2013-03-14):
用 JTAG 吧, serial input 自行定義的 command, address, data, 引發內部的 R/W 機制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