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ixer设计问题

楼主(2011-06-21):
自己搭建了一个最简单的吉尔伯特结构的混频器,弱弱的问问大家,我的提供恒流源的管子,射频信号输入管都处于饱和区,并且射频信号输入管的gm=17mS左右,接受LO信号的开关管也处于饱和,并且过驱动电压接近0,LO信号的幅度设为260mV左右,在这个260大小的范围,LO的管子导通的则是饱和,不导通的则是从饱和经过亚阈值区域到截止区。
    这样看,应该至少功能可以出来吧。。。但是为什么通过Cadence仿真,该电路丝毫没有增益,并且有接近十几个dB的衰减,也就是增益为-15dB左右。。我的负载电阻为500Ω,通过手算,也应该上10dB才对啊,,请教高手赐教~~

楼主:
自己先顶一个。。等待高人指点~

网友:
你的增益是转换功率增益还是S21,LO的本振功率是多少,先扫描一下转换功率增益随LO的变化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是转换增益,中频输出信号相对于射频输入信号就没有放大,直接是缩小-10dB以上,管子工作状态都对,想着至少增益不大,但是功能应该有,可是功能都没有~前面搭过一个,工作状态一对,功能就有,上次的射频输入管的gm才几个mS,这次的都17mS了。。不知道为什么。。

网友:
请问你设计的是up还是down mixer呢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设计的是下变频的。。

网友:
我以前也是,但后来发现时测试电路巴伦的问题,楼主不妨检查下测试电路。

网友:
负载端是不是并联了比较大的电容了呢?

网友(2013-07-10):
LO幅度太小了,一般需要差分Vpp 700mV左右,还有电流不够也会出现上述问题,每个支路设计到5mA电流试试看

网友:
增益跟LO的大小會有相關, 輸出頻寬也要留意

网友(2025-04-29):
请问楼主找到原因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