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cadence电路图中可变电容的宽和长不能修改的问题

楼主(2011-06-21):
cadence电路图中,可变电容的宽和长本来是可以修改的,但是现在宽和长的数值框颜色变暗,不能修改了,这是为什么呢? 求教各位了!

网友:
你选的是RF器件,貌似RF器件宽长只能有finger和multiplier来定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可是之前是可以修改的,只是现在不能了。

网友:
你选名字不带rf的器件试试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      其它是正常的,可以修改

网友:
这个是pdk限制的,模型就是照这个尺寸做的,改了就不准了

网友:
pdk 的要求把 这个也改变不了的

网友(2022-08-05):
你可以去改finger和Multiplie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