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全差分运放的直流偏置

楼主(2011-06-21):
小弟正在学习全差分运放,大部分论文中直流偏置都采用“宽摆幅电流源”,请问宽摆幅电流源的原理是什么?哪有这方面的资料学习?
还请各位指点。

网友:
这个你可以看看Razavi的第五章(共源共栅电流镜的改进)和Ken Martin的第六章(宽幅镜像电流源),讲的还是比较详细的,用这种方式可以节省一个Vth的摆幅,好好看看吧

网友:
增大输出摆幅

网友:
Paul Gray 5th last chapte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