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后端面试--每日一题(037)

楼主(2011-06-22):
In building the timing constraints, do you need to constrain all IO ports? Can a single port have multi-clocked? How do you set delays for such ports? Can a clock port have multi-clock definition? How do you create clock for this port?
写时序约束时,是否需要对所有的IO端口加约束?一个信号端口是否可以被多个时钟约束?应该如何对这种端口设置delay?一个时钟端口是否可以定义多个时钟?应该如何定义这些时钟?

难度:2

网友:
1,一般都constrain 了所有IO。
2,肯定可以被多时钟约束,因为scan 什么的。
3,后面的好像要去查具体命令了。

网友:
CLOCK ports 不需要加
可以,set_input_delay -add_delay
可以,create_clock -add

网友:
支持3楼的看法

楼主:
3楼正确

网友:
clk port也不叫不加约束吧? 需要拿来定义时钟周期,latency,trans等

网友:
一个信号端口是否可以被多个时钟约束?

好像不能,后面的会覆盖前面的相同端口的约束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再设置端口约束中   加 -clock 就可以了

网友(2013-04-23):
回复 网友B:

   会把前面的overwrite掉。

网友:
如果非得一个pin/port,既作为signal clock,又作为scan clock,在定义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些条件控制?

网友(2014-12-11):
回复 网友C:
这个 set_input_delay -add_delay 也不对吧 我试了下,

如下执行的话,delay就是1ns

set_input_delay 2.000 -clock "clk" [get_ports{din1} ]

set_input_delay 1.000 -clock "clk" [get_ports{din1} ]

如果如下,就是2nsdelay

set_input_delay 2.000 -clock "clk" [get_ports{din1} ]

set_input_delay 1.000 -clock "clk"  -add_delay [get_ports {din1} ]

但都还是同一个时钟的啊,问题问的不是同一个端口是否可以被多个时钟约束吗?这里难道要在-clock后面,改时钟的名字?要这样吗?

set_input_delay 2.000 -clock "clk1" [get_ports {din1} ]

set_input_delay 1.000 -clock "clk2"
-add_delay [get_ports {din1} ]

网友(2019-10-09):
多个时钟当然时钟名字是不一样的了。

网友(2020-03-22):
对的,port可以是同一个,名字不能相同

网友(2020-07-03):
为什么CLOCK PORTS不需要加约束啊,那些定义时钟周期,波形,uncertainty等,不算是约束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