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降压和开关检测

楼主(2011-06-22):
1、现在芯片外供电源3.3V,但是芯片内部需要一个中间电平1.65v左右,怎么实现这种电压的转换?功耗最低,大概是nA级别的
2、现在是有一个开关,正常状态是闭合,需要检测其开关情况(开关断开时,可以检测到),怎么实现使得功耗最小呢?

网友:
1.DC-DC转换
2.Current sense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第一个DC-DC能做到这么低的功耗么?
第二个 能详细一点么?

网友:
DCDC功耗太大,至少在百uA级别。

网友:
1. switching regulator or LDO
2. current sense amplifie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