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工艺库里的buffer和delay有啥区别呀

楼主(2011-06-22):
如题
工艺库里的buffer和delay有啥区别呀

网友:
仅供参考:
逻辑上是一样的

buffer一般延时比较小,几十到几百ps,用来增加驱动
delay一般延时比较大,能到几个ns级别,用作比较大的延时

楼主:
晓得了,,谢谢楼上

网友(2011-10-20):
回复 网友A:

    那请教下,buffer是必须的吗,如果带驱动能力要求不高,可不可以人为的去掉它

网友:
buffer可以不需要,只要timing and DRC met

网友:
终于明白了。

网友(2011-12-02):
一般有带delay的cell和inv对,虽然都有延迟的效果,但是buffer一般用来满足驱动能力,inv用来满足hold time的,其实都是为了满足时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