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hip Gap的一点小问题

楼主(2011-06-22):
请教一下各位大,Chip Gap是否就是晶元上两个芯片之间的具体呢?做到5um可行吗?一种说法是至少应该要70um以上,因为切刀本身有一定的厚度,这种说法对吗?

网友:
標準80um // 太小會傷到  die (chip)
跟切刀  裂片應力  有關  良率問題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嗯多谢!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