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综合时做低功耗处理遇到的问题!!!

楼主(2011-06-22):
小弟在做DC低功耗时做了 如何设置:
set power_default_toggle_rate 0.2
set power_drive_clock_gating true
.....
.....
set_clock_gating_style -sequential_cell latch:TLATX2 -positive_edge_logic {nand:NAND2X1 inv:INVX3} -minnum_bitwidth 3
.....
compile_ultra
但是查看网表发现根本就没有做低功耗处理,小弟综合的版本为 XG X-2005.09.而且compile_ultra的参数中没有-gate_clock选项,请各位大侠帮看看,怎么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实现低功耗!!!
谢谢!!

楼主:
那那个版本开始有这个功能呢?
顺便问下是不是在compile的选项中没有gate_clock这个参数就不能实现低功耗??
谢谢!!

网友:
"但是查看网表发现根本就没有做低功耗处理,"
你是说netlist中没有插入ICG cell吧?
insert_clock_gating

楼主:
在compile之前,我用了insert_clock_gating命令,但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!!

网友:
-minnum_bitwidth 3
改称-minnum_bitwidth 1
再不行就:
set_clock_gating_style -sequential_cell latch -positive_edge_logic {nand inv} -minnum_bitwidth 1 -positive_edge_logic {nand inv}

楼主:
谢谢你的解答。你说的这中方法我也尝试了,但是最后查看netlist的时候 ,并没有latch。
set_clock_gating_style -sequential_cell latch -positive_edge_logic {nand inv} -minnum_bitwidth 1
......
compile
insert_clock_gating
compile -incr
我是这样来执行的!

网友:
楼上所谓的低功耗处理是加入clock gating

1、compile_ultra 后面需要加gate-clock
2、-minnum_bitwidth 3这个地方不能改成1,因为加入clock gating节省功耗和面积(为什么降面积。可以自己做实验尝试),这个地方最小是3,synopsis建议是8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