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cadence中ADE仿真时techfile如何自动载入

楼主(2011-06-22):
如图,请问如何打开软件时把这些section自动添加进去,不用每次都手动添加,谢谢!

楼主:
刚开始接触cadence,对环境还不熟悉,请大家多帮助!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,是要修改什么配置置文件还是在软件中直接设置呢?

网友:
这个还真没听到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回复

网友:
tsmc 好像按照说明安装 PDK,就可以自动调用了

网友:
首先,进入CIW窗口,Tools->Technology File Manager。看到:Technology File Tools Box选择Attach...出现Attach Technology Library to Design  Library窗口。在这个窗口里:Dedign Library 中选择你的library,在Technology library中选择你的PDK 库。然后重启candence就可以了。
只是看你描述,保存仿真设置这个功能更适合你。就是在你第一次设置好仿真环境后,将其保存。下次再启动该仿真时,直接Load进来就行了(该功能均在ADE窗口中的:session->save state... or load state...)。

网友:
楼上 环境调置高手啊

网友:
谢谢lovemay的解答~~

网友:
如果PDK完整,model library应该会自动加载的

网友(2015-03-21):
谢谢7L解惑,又长姿势啦!

网友(2015-06-10):
在工艺库中有一个libinit.il的文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