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Tetramax run simulation的mismatch问题

楼主(2011-06-22):
我用tetramax进行功能向量的故障模拟,脚本如下:
#Tetramax Atpg scripts for c17
set messages -level expert
set message log control.log -replace
read netlist ../scr/or1200_cpu.v
read netlist    /export/eda/edalib/smic/180nm/aci/sc-x/verilog/smic18.v
set build -nodelete_unused_gates -merge
run build_model or1200_cpu
#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#set up for ATPG
#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drc
add clock 0 clk
add clock 1 rst
set drc -nofile -allow_unstable
run drc
set patterns ext ../scr/cpu.vcde -strobe rising clk -strobe offset 50 ns
#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#Basic_scan_only
#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set_faults -model stuck -fault_coverage   -pt_credit 100
remove faults -all
add faults -all
run simulation -sequential

但是,出现了很多mismatch问题:
   24  spr_cs[11]  (exp=0, got=X)
   24  spr_cs[10]  (exp=0, got=X)
   24  spr_cs[9]  (exp=0, got=X)
   24  spr_cs[8]  (exp=0, got=X)
   24  spr_cs[7]  (exp=0, got=X)
   24  spr_cs[6]  (exp=0, got=X)
   24  spr_cs[5]  (exp=0, got=X)
   24  spr_cs[4]  (exp=0, got=X)
   24  spr_cs[3]  (exp=0, got=X)
   24  spr_cs[2]  (exp=0, got=X)
   24  spr_cs[1]  (exp=0, got=X)
   24  spr_cs[0]  (exp=0, got=X)
   24  spr_we  (exp=0, got=X)
Simulation completed: #patterns=25/50, #fail_pats=22(22), #failing_meas=5752(5752)

请问如何解决,谢谢!

网友(2012-03-16):
回复 楼主:

不知兄弟问题解决没,我现在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。
还望指教。

网友:
贴一下drc的结果先

网友(2018-05-05):
你好,请问问题解决了吗= =

网友(2025-01-21):
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,经过分析找到了一些可能的原因,如果后续还有遇到相关问题的朋友,可以一起交流学习

网友:
dump waveform看,大概率是时钟不对,x的mismath还是很好debug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