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altera ipcore的仿真问题 使用modelsim仿真

楼主(2011-06-22):
我采用的是altera stratix iv 使用modelsim仿真:220model.v  altera_mf.v  stratixiv_hssi_atoms.v  stratixiv_atoms.v   stratixgx_mf.v等这些库文件都加上了,但编译没问题,仿真时总是提示错误,错误如下:
Error: (vsim-3033) F:/work/6_22_serdes/stratixiv_hssi_atoms.v(21157): Instantiation of 'oper_mux' failed.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.
# ** Error: F:/work/6_22_serdes/stratixiv_hssi_atoms.v(64827): Module 'oper_mux' is not defined.

网友:
可以尝试两个方法
1)quartus的安装路径下的不同目录中都会有alter_mf.v这样的文件的,确定是../EDA/...下的lib文件?
2)产生IP的时候,把仿真网表给产生出来,是*.vo文件

网友(2011-08-22)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,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,知道的话,可以告诉我下原因吗?

网友(2013-06-14):
将sim_lib下的sgate.v文件加入库中。

网友:
xilinx的ip仿真也出现了一样的问题,不知道怎么解决,相关库都已经添加了

网友:
找到相应的有该module的模块加入库中就行了,仔细找一下。肯定有的

网友:
去看 simulation/mentor/*.tcl
照那個tcl依樣畫葫蘆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