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FSS differential pair

楼主(2011-06-22):
請問我使用HFSS模擬differential pair之後的result
St(Comm1,diff1)
St(Comm1,Comm1)
St(diff1,diff1)
St(diff1,Comm1

St(diff2,diff1)
St(Comm2,diff1)
St(Comm2,Comm2)
St(diff2,Comm1)

這些值各是代表什麼意思阿??

网友(2011-07-22):
我也很想知道!!!请高人指定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啊

网友(2011-09-03):
差模,公模

网友(2012-11-01):
St(p1iff1,p1iff1):端口1发射差模信号,端口1接收差模信号。换算之后是Differential Mode Return Loss。
St(p1iff1,p1:Comm1):端口1发射共模信号,端口1接收差模信号。换算之后是Longitudinal Conversion Loss。
St(p1:Diff1,p2:Diff1):端口2发射差模信号,端口1接收差模信号。换算之后是Differential Mode Insertion Loss。

网友(2013-01-10):
楼上解释犀利

网友(2017-03-13):
嗯,真热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