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report_constraint -all_violators需要修正吗

楼主(2011-06-22):
如果setup和hold都有正的slack,但report_constraint -all_violators有几个violation,需不需要修正?

网友:
要看是什么类型的violation,有多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貌似是NET transition time

网友:
您要么是不会求人帮忙,要么是大爷当惯了,总是别人伺候您。

没这么请教问题的。我问2个问题,你答一个,还貌似!

网友:
貌似transition vio对timing,power没甚影响,可以不修,毕竟sdc可能over constrain

网友:
transition如果超出了查找表的范围就要修。

网友:
当然需要修,不然显示给你 VIOLATION干嘛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晕,这么大反应……因为设计在公司电脑上,我不是很记得大概是多大了,
后来我把inv upsize就给修正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