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关于数字视频广播中的信源编码?

楼主(2011-06-22):
最近在着手做一个DAB中的视频传输系统,可是目前在信源编码上遇到了一些问题,在处理画面变化剧烈的图像时,码率会产生很大的波动,可是作为实时且无线传输的广播系统,这种码率的剧烈变化,以及某些时刻的码率一直很高,会直接影响接收端的接收效果,画面和声音会很卡。想请教一下各位,如果想保证画面的质量(标清),且码率控制在224kbit/s,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,或者一些好的建议,可以在视频压缩的时候从哪几个地方着手,谢谢!我目前使用的视频编码软件是x26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