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大家来帮忙看看为什么FPGA上电不能自动加载PROM里面的程序!

楼主(2011-06-22):
首先说明一下我的问题,我用的FPGA是Xilinx的XC3S400,配置芯片是XCF02S。下面有设计的连接电路。现在的问题是,给FPGA上电后,FPGA不能自动加载PROM里面的程序,但是按下连接FPGA上PROG_B管脚的按键S1后,FPGA就能正确加载了。我的FPGA工作模式是主串模式,下载方式CCLK,都是没问题的。电路是参考的红色飓风系列开发板设计的,开发板上电是能够自动加载程序的。请问各位高手,这种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可能有哪些呢?

网友:
建议查询一下FPGA的手册,看加载部分对上电后的时序是否有要求。
我觉得(从楼主给出的现象来猜测哈),可能是PROC_B需要在FPGA上电之后,从低电平变成高电平。
所以楼主按S1之后,满足了该时序,则能加载成功。
为证明该猜测正确,可以在S1并联一个电容试一下。

网友:
在FPGA为主的配置模式下,需要给PROG_B一个低脉冲,随后FPGA给出配置时钟,同时将init_B拉低进行配置

网友:
参考XILINX的配置USER GUIDE,再测试下板上信号哦

网友(2015-03-03):
我现在用xilinx K7也遇到这种问题,FPGA可以加载bit文件,不可以加载mcs文件。下载MCS文件时,impact提示如下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done.
PROGRESS_END - End Operation.
Elapsed time =      0 sec.
Selected part: W25Q32BV
Unprotect sectors: FALSE
INFO:iMPACT - Current time: 2015/3/3 10:15:17
PROGRESS_START - Starting Operation.
Maximum TCK operating frequency for this device chain: 66000000.
Validating chain...
Boundary-scan chain validated successfully.
1: Device Temperature: Current Reading: -273.00 C
1: VCCINT Supply: Current Reading:   0.000 V
1: VCCAUX Supply: Current Reading:   0.000 V
Unprotect sectors: FALSE
Not an xsdb core.
Core is not loaded.
INFO:iMPACT - Downloading d:\Xilinx\14.5\ISE_DS\ISE\data\cse\cseflash\kintex7\xc7k70t_xsdbspi.cor core file.
INFO:iMPACT - Creating XC7K70T device.
PROGRESS_START - Starting Operation.
'1': Programming device...
Match_cycle = NoWait.
Match cycle: NoWait
LCK_cycle = NoWait.
LCK cycle: NoWait
done.
INFO:Cse - Status register values:
INFO:Cse - 0011 1111 1001 1110 0000 1000 0000 0010
INFO:Cse - '1': Completed downloading bit file to device.
INFO:Cse - '1': Programming completed successfully.
PROGRESS_END - End Operation.
Elapsed time =      2 sec.
key: period_frc, value: 0
key: dclk_has_reset, value: 0
key: period_int, value: 10
Found Slave on Bus Index.
Found Slave on Bus Index.
SPI core clock speed value = 0xA801.
PROGRESS_START - Starting Operation.
'1': IDCODE is 'ef4016' (in hex).
'1': ID Check passed.
'1': Erasing Device.
'1': Using Sector Erase.
'1': Erasing non-volatile quad-enable bit...
'1': Programming Flash.
'1': Reading device contents...
done.
'1': Verification completed.
'1'rogramming in x1 mode.
W25Q32BV Status Register Contents = 0x0002.
QUAD ENABL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 0
STATUS REGISTER PROTECT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 0
STATUS REGISTER PROTECT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 0
SECTOR PROTEC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 0
TOP/BOTTOM PROTEC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 0
BLOCK PROTECT BIT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 0
BLOCK PROTECT BIT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 0
BLOCK PROTECT BIT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 0
PROGRESS_END - End Operation.
Elapsed time =    339 sec.
'1': Configuration data download to FPGA was not successful. DONE did not go high,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setup and mode settings.
Cable is not connected.

但是如果我用镊子短接一下PGRAM_B和GND,则FPGA可以加载起来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困惑好几天了,就大家帮忙指导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