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odelsim-altera 6.6d 破解后不能使用(急急急!)

楼主(2011-06-22):
操作系统是xp,破解时关掉了杀软、360。
modelsim-altera 6.6d的破解顺序是:
1、运行make.bat,生成了一个license.dat文件;(直接运行MentorKG.exe总是生成不了license。)
2、添加了系统环境变量MGLS_LICENSE_FILE;(生成LM_LICENSE_FILE也试过)
3、把MGLS.DLL和mgc.pkginfo文件拷贝到了win32aloem目录下,选择了覆盖。
到这里,破解完,运行程序没有报错。

在transcript中指定工程目录时报错,错误如下:
# can't read "map(桌)": no such element in array

并且一旦关闭程序就报错,且只能用任务管理器来强关。错误如下:
save messages后得到的两个文件中内容为:
文件tcl_stacktrace.txt中的内容 Wed Jun 22 20:48:13 ?????? 2011
Trace back: can't read "map(?)": no such element in array
    while executing
"quit"
    (command for "WM_DELETE_WINDOW" window manager protocol)
  <2: ::tkerror {can't read "map(?)": no such element in array}
  <1: ::bgerror {can't read "map(?)": no such element in array}
Wed Jun 22 20:59:58 ?????? 2011
Trace back: can't read "map(?)": no such element in array
    while executing
"quit"
    (command for "WM_DELETE_WINDOW" window manager protocol)
  <2: ::tkerror {can't read "map(?)": no such element in array}
  <1: ::bgerror {can't read "map(?)": no such element in array}
Wed Jun 22 21:36:43 ?????? 2011
Trace back: can't read "map(?)": no such element in array
    while executing
"quit"
    (command for "WM_DELETE_WINDOW" window manager protocol)
  <2: ::tkerror {can't read "map(?)": no such element in array}
  <1: ::bgerror {can't read "map(?)": no such element in array}

文件transcript中的内容是:
# Reading C:/altera/11.0/modelsim_ae/tcl/vsim/pref.tcl
# error: Load_NoDesignLayout can't read "map(L)": no such element in array
# can't read "map(L)": no such element in array
#     while executing
# "subst -nocommands $string"
#     (procedure "encode" line 11)
#     invoked from within
# "encode $ukey"
#     (procedure "getMTIProperty" line 11)
#     invoked from within
# "getMTIProperty $geomKey main_size "" "
#     (procedure "LoadLayout" line 35)
#     invoked from within
# "LoadLayout NoDesign quitsim"
#     ("eval" body line 1)
#     invoked from within
# "eval "LoadLayout $new_layout_name quitsim""
#     (procedure "Layout:oad_NoDesignLayout" line 3)
#     invoked from within
# "Layout:oad_NoDesignLayout"
cd d:/Workspace/Matlab/s2_hdlcoder_work
# can't read "map(L)": no such element in array
#  Trace back: can't read "map(L)": no such element in array
#     while executing
# "quit"
#     (command for "WM_DELETE_WINDOW" window manager protocol)
#    <2: ::tkerror {can't read "map(L)": no such element in array}
#    <1: ::bgerror {can't read "map(L)": no such element in array}

这是怎么回事?该怎么解决?请各位大大帮忙啊!

网友:
帮顶,看你刚注册也知道你很急,你用免费的不行么

网友:
你的license所在的目录名不能包含中文字符吧   换个地方放license   比如直接放在C盘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您说的这些都注意了。之前用的版本是6.5b的。后来把软件都重装了一遍,还是会出现这问题。问了别人,破解后正常,不知道我有什么地方没注意到?

网友:
我也是这样,不知道怎么办

网友:
我破解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,就是如果还装了其它有lmtools的软件的话,比如说STK,可能会有冲突

网友:
问题解决没,我的也是这样,就是路径改不了

网友(2011-08-27):
這個問題我也碰過.
是中文字造成的.
修改一個初始檔即可.
移除中文"桌面"

网友:
楼主,请问生成的license.dat放在哪个目录下?能再详细说说破解步骤吗?

网友(2012-03-07):
把桌面上的图标删除,直接从文件夹中的图标启动,就可以了!

网友:
亲,modelsim-altera 6.6d有free版的啊,去altera官方网站就有的下,不用破解。。 就是不支持混仿。。

附链接。。 都是free版得。。
https://www.altera.com/download/software/modelsim

网友(2013-01-03):
C盘-> Documents and Settings->Administrator,把“桌面”文件夹改成英文名即可。

网友:
不要从桌面运行,从开始运行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