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hspice中.measure 语句输出文件如何控制格式

楼主(2011-06-22):
在hspice中用.measure进行一些量的测量,比如直流量的测量, 会生成  .ms# 文件,如何控制.ms#文件的格式呢,比方说我要测量10个量,每行可以显示5个测量结果,共2行;也可以每行显示2个测量结果,显示5行;如何控制每行的测量量的数目呢?谢谢各位。

网友:
use awk or sed to display output of measure properly.

网友:
我喜欢直接看.lis中的输出,比.ms中的格式清楚

网友(2017-03-28):
请问一下楼主,解决了吗?

网友(2017-06-22):
.measure ac v1max max v(1) from=0n to=10n,  我用这个语句在输出结果的时候,在lis文件中测量的结果总是0呢?   我是个新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把 ac 改成 tran

网友:
可以用文本处理工具进行处理下的

网友(2018-06-14):
回复 网友B:

   可以告诉下怎么处理吗?目前也遇到这种问题,测量的参数比较多,在.mt0文件中 看起来很乱

网友C(2019-05-28):
如果.meas  A  AVG  i(*pump)  from  1u   t0     3u    在温度:-40 25 100  Corner:tt ss  ff   下仿真时,会有9个mt文件。如何将这些文件输出的电流弄到一个文件中呢?

网友D(2019-07-18):
引用 网友C:
如果.meas  A  AVG  i(*pump)  from  1u   t0     3u    在温度:-40 25 100  Corner:tt ss  ff   下仿真 ...

试一下加上option控制语句 .option MEASFORM=3 MEASFILE=1, 正常情况下measure的测量值会写入csv文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试一下加上option控制语句 .option MEASFORM=3 MEASFILE=1, 正常情况下measure的测量值会写入csv文件
...

好的,thank you

网友E(2021-01-12):
引用 网友D:
试一下加上option控制语句 .option MEASFORM=3 MEASFILE=1, 正常情况下measure的测量值会写入csv文件
...

请问 “MEASFORM=3”是什么意思

网友(2021-10-25):
引用 网友D:
试一下加上option控制语句 .option MEASFORM=3 MEASFILE=1, 正常情况下measure的测量值会写入csv文件
...

多谢!好方法,以前一个一个开着好麻烦;而且最近仿多个温度时,偶尔会遇到后面温度的结果把前面的结果给覆盖掉的现象,没找到原因,用你的方法就没问题。

网友(2022-06-14):
引用 网友C:
如果.meas  A  AVG  i(*pump)  from  1u   t0     3u    在温度:-40 25 100  Corner:tt ss  ff   下仿真 ...

同问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请问 “MEASFORM=3”是什么意思

输出格式控制
0:符合传统Hspice格式
1:符合Excel数据格式
2:符合HSIM数据格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