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encounter产生的sdf和spef在pt中做时序分析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11-06-22):
疑问:encounter跑出来的时序,和到处spef文件在pt下分析,
这两个哪个更有说服力??

  我在encounter下,时序是slcak=-0.5ns;但用pt跑spef,slcak是正的。

但是记得之前跑过另外一个网表却正好相反,所以不知道这两者哪个更有说服力???

还请高手指教~~

谢谢~~

网友:
spef + Pt,前提是 spef 是starRC 或者QRC 提取寄生参数得到的。

网友(2012-01-30):
回复 网友A:

    什么是starRC?这么用starRC提取准确的spef文件。用encounter直接生成的spef文件行吗?

网友:
也行啊,可以试试, starxt是synopsis  signoff extraction工具,

cadence是 qrc,

网友:
encounter里面也需要设置使用QRC提取RC才可以。否则可能用的是detail mode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在encounter哪里设计?

网友(2013-10-21):
向你请教个问题
我是encounter初学者,下载了一个指导书,看看了看,大概的都能看懂,。但是使用时需要几个文件我不知道去哪里获取!第一个:是lef文件  .lef
第二个:common timing library文件  .lib
第三个:需要在design import>>load 导入一个  .conf文件

还有后面timing 设置时需要的capacitance table file .captable文件和timing constraint file 等这些需要选中的文件
都去哪里找啊,有用过的大神指导一下啊!!是系统自带的吗????我看了没找到,根本不知道去哪个目录找,文件夹太多!给点指示吧!!
如果不是系统自带的如何是获取???

网友:
能说得更详细点吗?

网友:
很好找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