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自动create HFN buffer tree的时候,产生PSYN-866 error

楼主(2011-06-23):
ICC在placement的时候,采用place_opt会自动create HFN buffer tree。但是遇到PSYN-866类型的error,意思就是create buffer tree失败。我确定在这之前没有任何error。我初步怀疑是这版网标出的问题,以为同样的设计以前都没遇到这个error,只是今天遇到的。我report了high fanout net,除了clock,reset比较大,其他的都正常(因为综合的时候设的上限值是50,所以fanout数都是<=50)。

请问各位大侠是否遇到过?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?

网友:
Please check "set_ahfs_option"

网友:
icc_shell> man PSYN-866
N.  Message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mmand Referenc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ssages

NAME
       PSYN-866 (error) Automatic high-fanout synthesis failed.

DESCRIPTION
       This error message occurs when automatic high-fanout synthesis fails on
       the selected drivers.

WHAT NEXT
       Contact the Synopsys Customer Support Center by sending an  email  mes-
       sage to support_center@synopsys.com.

D-2010.03-ICC-SP5-1   Synopsys Inc. 1988-2010. All rights reserved.        n-1

答案在这里

楼主:
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复。
不过,PSYN-866我已经man过了,信息不是太多,对于解决问题没太大帮助价值。

我今天已经debug出来是因为我读进来的floorplan def里面没有track的定义。
用命令check_physical_design能报出来一些提示信息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老實說,我不太相信是trace 的問題,不過問題解決了就好.
因為如果是trace的問題,不會只有在create HFN buffer tree的时候報error.

网友(2011-10-13):
回复 楼主:

    I want to understand to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