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问 latency 与 timing的区别

楼主(2011-06-23):
att看到一本书,Advance FPGA Design
里面提到
latency:refers to the time between data input and processed data output
Timing:refers to the logic delays between sequential elements.
字面上好像都可以理解为延迟,延时么   求细微区别     谢谢了

网友:
这里讲的latency是指数据输入到结果输出的时间,可以理解成数据输入后经了多长时间结果输出,可以是几个时钟节拍,或者一段纯组合逻辑的延时。

logic delay是可以理解为触发器之间的组合逻辑延时,影响的是时钟频率

楼主:
谢楼上解答

网友:
latency即延时,timing即时序

网友:
我对这两个概念也不是很清楚,进来看看,长见识了。谢谢。

网友A:
Latency:指的是第一筆資料進去電路的時間, 到第一筆資料出來的時間.二個時間差就是 latency.(以clock 為單位)
Timing: 泛稱時序.有時出現在 timing chart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時出現在特定地點 說某一節點或區塊的 timing 鬆或緊

楼主:
感谢以上诸位   谢谢啦

网友(2022-10-20):
引用 网友A:
Latency:指的是第一筆資料進去電路的時間, 到第一筆資料出來的時間.二個時間差就是 latency.(以clock 為單 ...

哥们儿你是**兄弟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