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odelsim 6.5 编译 ISE 11.1 库失败,请高手们帮忙看下。

楼主(2011-06-23):
我想用ISE 11.1 调用 Modelsim 6.5 SE  仿真,所以在网上看了下,编译的方法。
     我试了下,老是失败,请各位帮忙看看。
     谢谢了。

    我是按照这段提示编译的: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新建一个文件夹,比如library(为叙述方便,把它放在modelsim的根目录下)。D:/modelsim/library.

启动Modelsim,选择[File]/[chang Directory],选择D:/modelsim/library.

选择[File]/[New]/[library]命令,弹出[Creat a New library],[lihrary Name]中输入“simprims_ver,同时下一栏也自动输入“simprims_ver”,单击OK

在主窗口中选择[compile]/[Compile]命令,弹出[compile Source Files],[Library]的下拉列表中选择“simprims_ver”在[查找范围]中选中 [Xilinx/veriog/src/simprims]目录下的全部文件,单击complie进行编译。(这时可能会花你一些时间,耐心等待编译完毕)用同样的方法将unisimsXilinxcorelib三个仿真库进行编译。

这时在D:/modelsim/library 下就有以上三个仿真库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刚编译完成的时候库还都是好的,

关了重新启动modelsim后,编译好的那三个库后面就显示的unavailable的。

再打开modelsim编译好的那些库是,发现编译的文件名有很多“@”

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,各位有谁懂这个的,帮我看下,多谢了。

楼主:
网上还有编译ISE库的另一种方法:

1、首先将modelsim.ini文件只读模式去掉,存档前面打对勾。

2、在您安装ise的目录下,进入到bin\nt目录下,例如e:\ise6\bin\nt,确认有compxlib这个程序

3、在cmd中运行compxlib -s mti_se -f all -l all -o e:\modeltech_6.0\xilinx_libs就可以了,e:\modeltech_6.0是我安装modelsim的目录,您可以作相应的更改。参数也可以按照您的要求作相应的更改。

这样就可以了。

需要注意的是,千万记住ise和modelsim的安装目录都不要出现空格,最好是直接安装在根目录下。

但是我试过后依然有问题

大概意思是  -f 什么的被废弃,要用别的什么组合来代替它,我对DOS也不熟,不知道怎么解决。

网友:
可以试试ISE自带的编译工具,编译,简单快捷而且保证完整编译所有库,可以参见我的博文:Xilinx ISE 10.x 调用Modelsim SE 6.5仿真的若干问题及其解决方法
http://huxiongwei.spaces.eepw.com.cn/articles/article/item/74486

楼主:
    大哥,我看你那篇文章了,还是有问题呀,我的modeslim的工程里面没有这个文件呀。
     另外那个compxlibgui.exe编译是怎么回事呀?

网友:
compxlib是ISE的一个组件,从   “开始 ---> 所有程序 --->”这样找到,就提示编译了
然后通过-L调用,这个时候需要将modelsim.ini中添加ISE的lib编译路径的

楼主:
啊还是失败

无奈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在xilinx安装文件中找compxlib.exe 直接双击就可以编译了

网友:
可以试试ISE自带的编译工具,编译,简单快捷而且保证完整编译所有库,可以参见我的博文:Xilinx ISE 10.x 调 ...
引用 网友B:

    你按照他的办法就可以了,直接使用ise的编译工具很方便。

   如果不行的话,看一下你的modelsim的ini文件是否有误。

   建议你清理一下你的环境变量。

楼主:
多谢楼上各位,试了一天,你们说的方法都试过了,都没有弄好。编译出来的库里面的文件夹名字有很多“@”号,一直都是这样。
我还是老老实实用ISE自带的仿真工具吧。

网友:
lz已经编译完了,看看vmap指令的使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