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0251谁用过

楼主(2011-06-23):
问下80251怎样呢,和8051有什么区别呢?
请大家指教下!

网友:
总线结构不同,80251基于哈佛结构,数据总线和程序总线分开,提高了运行速度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,请问80251和8051比较多了一些什么运算器件呢,还有是指令集还是复杂指令集的吧?
采用流水了的吗? 运行的速度怎么样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