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libre对方括号[]的识别

楼主(2011-06-23):
我在做LVS时在LVS rule里面用LAYOUT TEXT给版图打TEXT,但是calibre工具不认方括号[],请问大家这个可不可以对calibre工具进行设置,十分感谢!

网友:
没看懂啊,贴个出来看看;
一般rule里的[]符是有特殊用途的。

网友A:
calibre是可以识别[]的啊。
是不是这个意思?你做的是数模混合电路,用.V文件做出来的数字网表PORT是<>,但是PR出来是[]?

网友:
是不是你netlist 用 <>, 而 gds用 []?
一般來說, 如果schematic 跟 layout用一樣的 <> or [] 來 define BUS signals的話是不會有問題的

解決方法
將layout stream out, options裡面有個
"replace <> with []",
再用gds做 lvs即可

网友:
calibre工具可以认方括号[], 不认<>

网友:
[]是数字总线位的标志

<> 是模拟电路的,一般还是 []转到<> 来统一,

因为 转成[] 模拟电路不认识的

网友:
Calibre 识别 [] 没问题啊

网友B(2013-01-26):
LAYOUT TEXT N[3]  x0 y0 x1 y1   this is wrong
LAYOUT TEXT "N[3]" x0 y0 x1 y1 this is ok

网友(2022-01-29):
引用 网友B:
LAYOUT TEXT N[3]  x0 y0 x1 y1   this is wrong
LAYOUT TEXT "N[3]" x0 y0 x1 y1 this is ok

谢谢!!!!

网友(2023-09-07):
引用 网友A:
calibre是可以识别[]的啊。
是不是这个意思?你做的是数模混合电路,用.V文件做出来的数字网表PORT是,但是P ...

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?感谢

网友(2025-04-14):
学到了,谢谢各位同僚分享经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