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EOWINE加密芯片ALPU-M系列,防抄板,客制化的保护IC

楼主(2011-06-23):
(内容已被屏蔽)

网友(2011-09-06):
alpu-M已经被多次破解过了,我们有些客户就是从这类逻辑加密芯片转过来的。目前选择加密芯片,肯定要选择新一代的可编程的智能卡平台加密IC,LKT4101 LKT4200是目前行内用量最大的智能卡平台加密芯片了。ALPU之所以被破解,主要是因为加密方案自身就存在安全漏洞,试想,单片机内部代码集中在一起,盗版商一旦破解了单片机,那么所有代码就一览无余,外围的ALPU还有什么作用呢,现在盗版商已经可以通过开盖的方式就可以破解ALPU内部数据,如果数据少,实际上直接绕过认证流程即可了。LKT4200 LKT4101对于剖片、端口调试、电子探针等各种攻击手段都可以有效防护!请咨询凌科芯安公司!选择真正安全的加密载体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