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在Tom lee的书中的疑问,输出谐振电路的确定

楼主(2011-06-23):
请问一下,这里L和C的电抗为什么为5呢?没看出来为什么。
这是做A类功放输出的谐振电路,在Tom lee的书中截图的。

网友:
输出阻抗匹配实部为50ohms,Z=(R*jXl/(R+jXl)=RXl^2+j*R^2*Xl)/(R^2-Xl^2)
Q=R/Xl=10---->xl=5

网友:
这里的LC滤波器是直接并联在50Ω负载上的,即组成了一个RLC并联电路,RLC并联电路的Q=R/X,所以x=50/10=5
这个网络在smith原图上画画就知道了

楼主:
两位真是高手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