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影响功耗的因素之一——跳变因子是由什么决定的?

楼主(2011-06-23):
如题
影响功耗的因素之一——跳变因子是由什么决定的?

网友:
参阅数字集成电路设计相关书籍

网友:
你说的是dynamic power里的那个关于switching的系数妈?好像是统计学决定的!

网友:
我觉得,应该是设计和频率决定的。
比如,运行到100Mhz的3bit的计数器,bit[0]的翻转率就是100%,bit[1]翻转率50%,bit[2]翻转率25%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