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etal on long gate?

楼主(2011-06-23):
谁能讲讲这个DRC违反的原因啊?

网友:
估计是天线效应

网友:
我觉得不是。。。。这好像是模拟的长gate不能顺着走metal??  猜的,轻喷啊

楼主:
不是天线效应,是长栅上走宽线会导致平整度的问题。

网友:
看了这个问题后,有个疑问:
模拟版图中,gate上尽量不要走metal线,要走也需要走成一致,会对器件的沟道区域产生影响,影响管子参数;gate上走线也会对平整度产生影响;但是好像进入深亚微米工艺之后这个规则应该不是大问题了,所系希望楼主对问题详细的描述,针对问题来解决问题,光靠兄弟们的猜测会让问题变的乱七八糟。

楼主:
谢谢,呵呵,发问题的时候是在RH3平台上,一个古董机器,没中文,英文也不好,只好复制一个话来提问了,抱歉了。现在的深亚微米工艺,这个问题确实是可以忽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