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对于不同精度的理想的ADC,输出结果与频率有关吗?

楼主(2011-06-23):
输入给的是峰峰值1.25V,频率200HZ的正弦信号。把信号输入给10bit的理想的ADC,输出的数字码没有丢失。可是给12bit的理想的ADC时,输出的数字码就有丢码。12bit的ADC是我用10bit的ADC改的,当我把输入信号的频率改小后,再输入给12bit的ADC,丢码现象就没那么严重了。不知道是我代码改的有问题还是理想的ADC也与频率有关,求高手指点。

网友:
这要看ADC的采样率啊,输入信号带宽要小于Nyquist/2频率,
你是做仿真吧,那说明输入信号的噪声幅度大于了12bit理想ADC的1个LSB,即1.25V/2^12 (V),降低噪声就行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代码级得ADC也存在噪声吗,那用什么方法可以降低噪声的幅度呐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