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DO 的power NMOS为什么不使用HZN这种vth较小的mos管呢

楼主(2011-06-23):
如题,LDO的power nmos为什么不使用HZN这种vth很小的mos管呢?按说这种管子的vth很小,对于前级的op输出级的输出范围会有所降低,同时HZN可以使用较小的size.
缺点是什么呢?
请教大家

网友:
leakage 电流 问题比较大。可能无法完全关断

只是为了降低误差放大器的输出范围 这个划不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