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综合时碰到一些高扇出的pin/port该怎么处理

楼主(2011-06-23):
在做综合的时候有一些high_fanout的点,扇出大于1000(不是复位或使能端),该怎么处理?还是在做综合的时候不需要管这些点,等到做版图的时候,在placement阶段做一下高扇出综合让工具自动create_buffer_tree就行了。
有没有哪位大侠能解答一下啊。

网友:
首先申明:我也做RTL2GDS,但我主要是个码农

“在做综合的时候有一些high_fanout的点,扇出大于1000”,RTL写得不好,给后续工作带来不少麻烦。

既然有了,DC还是会管的。max_transition max_fanout都会处理这些high fanout

网友:
你也可以不处理,综合后的netlist导入到后端中工具中都会把这些buffer会删除掉,后端工具从新布置bufferTree.

网友:
p&R工具会自行处理high fanout tree,所以综合时可不管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问个问题,high fanout的Net在综合的时候不管,到后端做的时候,万一遇到Timing没法子Close了怎么办?

做前端不是说代码能够综合出来就可以,得保证Netlist的QOR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