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ram初始化

楼主(2011-06-23):
请教各位:我用xilinx 的 core generator生成ram,里面有个选项load init file对ram进行初始化,我想ram初始值为0,那需不需要给个初始文件.coe,还是fpga上电后ram的默认值就为0了,不需要初始化?

网友:
要初始化的,不然是x值

网友:
在应用上,能保证先写后读就没有必要进行初始化了
否则必须初始化了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观点,最好先弄清RAM的功能,如果只是作为BUFFER的话,就不要初始化了,选了这个会耗费不少资源

网友(2012-03-25):
这个问题问的好!!!!

网友:
上电默认为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