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 做floorplan的问题

楼主(2011-06-23):
我以前都是用JupiterXT做的floorplan,然后用ICC做PR。现在想学习下ICC做floorplan。但是有很多不明白的问题,希望大家帮忙解答,谢拉。
1。Jupiter里能看到各个plangroup之间的flyline,这样便于摆放plangroup。ICC里怎么做,没找到这种键,create了plan group,但是不知道怎么放了。
2。plangroup如果包着memory,那么如何能反应出真实的utilization?(只是std cell的)
3。我create_mw_lib的时候带了 tf 文件,然后随便floorplan了下,但是我后面place时,报错,说所有的metal 层都没有 “capacitance”属性。

楼主:
做floorplan,ICC design planning 跟 JupiterXT 有哪些优点?

楼主:
已经找到看flyline的键了。

网友(2013-04-16):
回复 楼主:

    2.你用report_design -physical 看看

网友(2015-02-09):
值得研究

网友(2015-09-16):
回复 楼主:

   请问,如何把几个指定的Cell做成一个groups?

网友:
那你和现在的eda也距离太远了, icc was born in 2007  ,
建议把icc user guide等看下,从astro到icc的转义需要时间和适应,有好处也有坏处

1 flyline在工具栏里面
2 report_design -physical/ report_placement_utilization
3  icc必须使用tluplus file,否则无法place

网友(2017-08-05):
回复 网友A:

  how to hand place IO pad cells in ICC design planning,I tried reading in the design.DEF with pre-defined locations in component section
but did not work

please hel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