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和PT结果差异

楼主(2011-06-23):
ICC和PT的timing有出入,而且是PT的更乐观。。。。
针对某个cell的delay,两个软件的报告都不一样。
所以有两个问题请教大家,
1,report_delay_calculation这个命令,里面的A B C D四个因子,是什么意思?怎么得到的?
2,这样的结果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

楼主:
不是吧,没人帮忙

网友:
LZ,请确认下面几个问题
1. 用的spef文件是否一样?
2.如果一样,那么得到的结果是正常的,PR的tools看到的Timing跟Signoff的tool看到的是有出入的。

如果LZ有兴趣,可以拿SDF来反标一下,看下,有有趣的事情发生。

网友:
1)Library Compiler 里面的 CMOS Nonlinear Delay Model Calculation 一节具体介绍ABCD是怎么来的
2)检查条件设定的是否一样

网友:
一般ICC會over constrain 去fix timing , 所以PT的更乐观我覺得很合理.
因為兩個的delay_calculation不一樣,ICC是求快,PT求準,
所以兩個的correlation 就很重要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和synopsys的培训师讲的类似

   还有就是sign off的sdc与P&R用的sdc是否一致,这也是个问题

PS:你是台湾同胞吗?

楼主:
多谢楼上各位。
icc和pt的lib一致,scaling factor以及timing derate一致。
现在的现象是针对某一cell,ICC和PT报出来的delay不一致。(所以我认为应该不是sdc的问题)关于cell的delay应该是来自lib的吧。而我发现两个报告的tran和cap是不一致的,这个应该就是导致cell delay不同的原因。
那么这两个东东不一样的原因呢?如果是因为算法不一致,我觉得不应该差这么多(20M的时钟,timing的结果相差在1ns。。。)

网友:
看下会不会是CRPR的原因。
先看Clock  Skew.
有误差是正常的。
但是1ns的误差有些大。

icc 与pt correlation我没有做过,不好评论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crpr没有问题。1ns的误差是在路径上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(比如前面说到的cell的cap和tran不一致)。由于这条路径很长,所以累积到最后偏差很大。
不知道这种情况大家遇到过没有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If you design is not below 0.11um, I thank it is ok.
But your desing is 90nm or 65nm ..., you should check the RC correlation between ICC and PT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,很尴尬的说,恰好是0.11、、、、、幸好时序不紧张。

网友(2014-05-06):
是不是pt用的nxtgrd和icc用的tlu+不一致呀

网友(2017-10-23):
回复 楼主:

    楼主,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啊?我现在也遇到了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