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问个问题

楼主(2011-06-23):
刚接触硬件不久,想问一下usb接口怎么设计?

比如这张图里面标着usb的 那个芯片  型号是多少? 是哪个厂家生产的?在altium designer里面怎么找到它?

楼主:
大家帮帮忙啊,谢谢了!

楼主:
大家都不知道吗?

网友:
好多厂家有做USB芯片的吧。
具体看看你那个图上标的是什么,然后再查查看好了。

网友:
这是个通用图。

网友:
這張圖沒有usb ic  只有端口  跟穩壓ic

网友:
这张图里,USB只是一个接口。后面的LF33CV是ST出的一款LDO,输出电压为3.3V,封装为TO-220(可以在http://www.datasheetcatalog.com网站上输入LF33CV查到其datasheet)。这些器件理论上在AD6中是找不到原理图符号的(不过有的厂家会提供或者网上可以找到别人共享画好的,),封装直接使用AD6自带的TO-220就可以了(但是要验证PIN脚顺序)。真不行自己画一个就行了。建议你自己画,即使用了别人的,也要仔细对比下尺寸、PIN脚顺序。小心出错!
呵呵 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