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ADC线性度方面问题请教,主要为DNL方面

楼主(2011-06-23):
关于DNL有几个不太理解的地方
1)对于一个8bit adc,若需要0.1LSB的精度则需要做 256*10 采样周期的ramp。我不太理解0.1LSB的精度是怎么回事,这个参数是由什么决定的,它和DNL有什么关系么,为什么有的系统精度需要达到0.1LSB,有的需要达到0.5LSB?
2)DNL = -1LSB可以判断出现了漏码,那么如何通过DNL来判断系统是否单调呢?
3)DNL对系统有效位数由没有影响,对系统的SNR有没有影响?

网友:
1)因为ADC是无穷个模拟信号对应一个数字信号,在实际中不可能转换所有的sample,所以只能保证一定精度的指标。这个精度是指INL,DNL的精度,而不是ADC的精度。
2)|DNL|<1
3)DNL是静态指标;某些程度上有影响。(共同探讨欢迎补充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