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比较器需要仿真些什么参数啊

楼主(2011-06-24):
RT,具体怎么加信号啊

网友:
speed, resolution, power consumption, .....
楼下的继续补充

网友:
首先当然是比较窗口咯,先用DC扫描。
然后么就是开环的带宽。
最后再看以看功耗,要求高点的话再看看mismatch就行了。

网友:
速度,带宽,温度,电压,工艺特性,灵敏度。等等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可以告诉我你qq吗?想和你交流下,目前在做DCDC的项目,但比较器以前还真没仿真过

网友:
我也最近才研究比较器。。。没实际流过片的啊。。其实比较器测试跟运放测试差不多的。。

网友:
对于LZ的要求只是要求增益高,速度快就行了,失调小

网友(2022-01-04):
还是不明白欸

网友(2024-05-11):
哪种比较器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