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后端面试--每日一题(039)

楼主(2011-06-24):
How is scan DEF generated?

scan DEF是怎么生成的?

难度:2

网友:
书上小抄的:
The scandef file is generated from Design Compiler as follows:
dc_shell-xg-t > insert_dft
dc_shell-xg-t > change_names -hierarchy -rule verilog
dc_shell-xg-t > write –format verilog –output –hierarchy  xxx.v
dc_shell-xg-t > write_scan_def –output scandef_file

楼主:
楼上抄得对

应该说,在第一次做完scan chain stitch后,让DFT tool输出一个scan def

网友:
用DC产生scan def应该是通过DFT Compiler,如果这样也可以做scan chain,那DFT也没想象的那么困难了

如果我没记错的话,DFT Compiler生成scan def应该是对电路规模有要求的,大概是100,000k gate以下。

多大规模的电路一定要插入scan chain?scan chain不是必须的吧

楼主:
据说,展讯的前几个芯片里面就没有任何DFT,真是大干,快上,直奔NASDAQ

网友(2019-10-09):
展讯大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