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ERA(Early Rail Analysis)的问题

楼主(2011-06-24):
在FloorPlan之后操作如下:
Aanlysis Method:Static
Analysis Type   : Net based
Nets                : VDD                voltage:0.9  limit:0.8  bias:0.9

Power Data      :Calculate Static Power

Pad Location File:VDD.pp

Apply

为何Rail Display显示的全是绿色的?调整哪个值才能像教材上的那样分层显示?
做这个工作之前verifyGeometry的时候,PLL的几个小模块附近有DRC vio。而且verifyPowerVia的时候,也是在PLL的几个小模块附近有vio,这应该和这几个小模块上的blockage有关系,在merge GDS的时候应该可以解决,而且也不应该影响IR Drop的结果吧

网友:
have u defined  power/ground output location ? (p/g source )

楼主:
VDD.pp,pad location file就是你说的那个文件

网友:
绿色不就是良好嘛
楼主想看到多种颜色分层的话,把region调小一点

楼主:
static current从哪获取?

网友(2011-08-10):
静态分析的话应该有switching_activity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