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图有真相!metal1 和 metal2 连接的不好,不知为啥?

楼主(2011-06-24):
蓝色: metal1
红色: metal2
白色: via12

第一张图不含via12,可以明显看出左下方metal1 和 metal2 的overlap 区域很小,不足一个via大小。版图中这样的情况很多, 截取一个如图所示:

第二张图显示via12后, 明显看出来了。

请问大大, 如果约束这种overlap啊? 在哪里约束呢? LEF吗? 怎么约束?

网友:
有route的选项,via inside pin ,具体命令得看是什么工具。另外,就算这样,也没问题

网友:
有可能是标准单元做的不好

网友:
同意樓上    或  rount pitch 不對  ??

网友:
via1定义孔的pitch 与metal2定义的pitch不一致,或者你的cell size不在pitch.
大概是你们自己开发的stand cell library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