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FPGA有必要做时序约束吗?

楼主(2011-06-24):
小弟对于这个不太懂,平时也没做过时序约束,在FPGA设计中有必要吗?

网友:
必须的,要做

网友:
我以前 也很少约束,但我觉得有必要

网友:
告诉复杂的处理是需要考虑的
你需要看一下 综合结果 师傅满足你的设计时钟要求等

网友:
如果跑高速,还是很有必要的

网友:
这个必须的
一般综合、布局、布线工具会做好,你只需要下自己的约束即可。

网友:
看你的资源用的多不多,跑的频率是高还是低,一般跑得较低频率,资源用的少的话,没有约束跑出来结果也可以满足,但当你资源用得较多,且跑得频率高的话,不约束是不可能的。

网友:
当然要做时序约束,不约束你怎么知道你的设计能跑多快,是否有违背

楼主:
感谢大家的回复,受益了。。

网友:
速度不高的快,可以不考虑的

网友:
多少設一下, 確定你的設計可以達到預期的速度.雖然說有時候只是參考值.但是起碼可以把最危險的地方給highlight 出來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跑多少算不高?10MHz算么?一般理解算不高的了吧,可如果你设计中存在一条500级的组合逻辑的话,会不会出现时序违背呢?加时序约束的目的是为了做时序分析,如果你都不能说出自己设计的东西能跑多快,别人谁敢用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大哥,咱也是初学者,下下资料信元就不够了
我就随便回复回复的,你懂的

网友:
看设计的规模,简单的约束还是要的!

网友:
如果你不约束的话,Tool是不是按照1GHz自动加约束呢?那样显然很快就会停止优化。可以适当约束,Tool会尽力而为优化时序的。

网友:
学校里做的一写小东西没什么必要,但是你做复杂的项目,必须考虑,所以从开始学习时就养成习惯比较好

网友:
高速设计的时候必须的吧   低速的话影响不是很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