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集成电路的各种工艺是如何定义的?

楼主(2011-06-24):
知道集成电路有三种工艺,即 Bipolar,COMS,BiCMOS ,但是很疑惑这三种工艺是如何区别的。(注意:是工艺的却别,而非器件。)
有人说,是按掩膜层的多少区分的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,那掩膜层由多到少排序应为  BiCOMS>Bipolar>CMOS  。这样我是不是可以认为在Bipolar 工艺下,我少用几层掩膜层,掩膜层的形状,掺杂深浅做些调整,是否就可做出CMOS器件呢?如果不是这样的话,应该是怎样区别它们的呢,求解,万分感谢!

网友:
Bipolar 工艺下,做CMOS可以做,但是各项参数肯定没人能接受。  (注意:是工艺的却别,而非器件。)  这句??? 因为要做的器件不同,才采用了不同的工艺,掺杂 退火 氧化一系列的不同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为什么Bipolar工艺下做CMoS,参数会不让人接受?我把各个步骤都做好不就行了嘛!

网友:
在有Bipolar+CMoS工艺称为BICMOS工艺。而不是Bipolar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如果要找工艺代工时,基本上先考虑成本,特别是光罩层数、特殊层模块、最小CD。
目前制作Bipolar, BiCMOS, CMOS, Flash的工艺步骤看似相近,特别是在教科书上,但是实际生产中差异颇多。唯一比较标准化的是CMOS的部份。其他的就必须把各种因素最佳化,提高性/价比。否则客户不会用的。 特别是模拟器件的从Layout大小/间隔, 掺杂量/深度/元素,每一层的厚度,每层的最小CD,一直到Floor plan,都是必须设法最佳化,或至少优化过。
所以,对线上操作员是相似,对制程工程师是既有标准模块也有特殊工艺。对开发工程师那就是不同行业,跨行后得花1年才能入门,如果幸运得有机会的话。

网友(2011-07-25):
Bipolar,COMS,BiCMOS这三种工艺分别是:只做bipolar得工艺,不做MOS;只做MOS的工艺,不做BIpolar;既做bipolar又做MOS的工艺。三者不只是用的mask不一样,而是工艺根本不同的,做出来device的model也不同。

网友:
BiCOMS>Bipolar>CMOS
这个排序好像有问题,应该是 BiCOMS>CMOS >Bipolar,所以在Bipolar工艺基础上要加几快光罩就可实现CMOS器件,那么此时这个工艺就叫做BICMOS工艺(只是名字不一样而已),这种情况下Bipolar和CMOS的特性需要折中以达到设计要求。

网友(2011-10-10):
(注意:是工艺的却别,而非器件。)
这句话是关键。不从器件角度考虑则几种工艺区分无从谈起!
bipolar,CMOS,bicmos虽然是说工艺,但其根本还是在于器件。不同类型的工艺能实现的器件结构不同。
没学过半导体物理和器件的同学补补课吧!不是说能做NPN结构就是NPN管,能做源漏栅就是MOS管,各种器件要满足电学特性要求则对其结构都是有要求的,结深、掺杂浓度、尺寸、距离等等。
比如CMOS工艺中的N扩散、P衬底、N阱形成的NPN结构是NPN管,但其放大倍数、耐压、频率特性等无法满足要求,不能用于电路设计中,要想在标准CMOS工艺中实现NPN管必须增加工艺步骤,增加掩膜板数,这时工艺就成为了BICMOS工艺。

网友(2011-12-16):
楼上讲的很不错

网友:
bipolar不清楚mask 是多少层的, 有人能说下么

cmos logic是最简单的,也是目前最流行的, 也就
nw, aa,  pw ,  nwh , pwh ,  gate ,  sab , esd ,  nplus , pplus ,
ct ,  m1, v1 , m2 , v2 , .... mt, vt , pa ,
这些

cmos analog会多一些dnw, HRP ,  mim ,
cmos flash会多很多,  至少7~8层,  很复杂,

网友:
还有, 谁知道  cmos eeprom的层次么,  说下啊
和flash有啥差别

网友:
Bipolar工艺没有栅极吧。
做CMOS还需要增加该层

网友:
楼主问就问错了          是想得到的器件决定了工艺的     不同的器件有不同的工艺  要增加器件的种类  就可能要增加工艺步骤  即使是同样的器件    例如即使都是flash,结构也是很多种的     工艺的变化也就很多样了

网友:
还有discrete MOSFET工艺,一般4~6层

网友:
为什么做bipolar的公司不是很多呢????因为没有一个标准码

网友(2014-07-05):
现在工艺是多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