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DK 电阻宽度

楼主(2011-06-24):
PDK中设置了电阻最小宽度w,比如w=2,我想改成w=1
提示w值不能低于最小值(2),应该怎么办?

网友:
看下设计规则的最小宽度多少,如果可以小于2Um,自己画。。。

网友:
好像tf文件里面电阻层有约束,可以修改

网友:
阻值會不准  不建議  不是畫出來  算出來就  ok
tf  // rule file 看看有無違反

网友:
电阻的width少于厂家提供的最小值,做出的电阻与理论值相差很大的,不是简单的数学题只要值相等就够啦。

网友:
最好和工艺厂沟通一下,看他们的意思

楼主:
看来只能自己画完,人工确认了

网友:
要和foundry确认,过小的w电阻模型是否仍然准确

楼主:
肯定不会很准了,主要是为了省面积,电阻值差一些问题不大

网友:
我们一般自己做PDK, 哈,没这个问题

网友:
如果面积不够,看看能不能改电阻类型,如果是工艺厂提供的PDK最好不要改

网友:
弱弱问句通过串并连接不行吗??

网友(2011-07-30):
哪家的pdk

网友(2013-09-02):
design rule 应该最小就是2um所以不能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