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Quartus编译后查看FMAX报告,求指导

楼主(2011-06-24):
为什么  我 写完代码,Quartus编译完后 看不到fmax报告呢,显示no paths to report
..
是不是少做了神马设置?一个同学 对天发誓告诉我他神马都没干就可以生成fmax报告...恨哪。
求高手 指导。。。

楼主:
牛人告诉我啊,麻烦麻烦

网友:
在report的time里面有的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恩,report里有fmax 这个文件名,但是打开后没有内容,显示 no paths to report

网友:
整个工程全部跑完看看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貌似是我用的  器件的问题,之前用的是 Cycloneii,,
同学告诉我 换了 Cyclone 4,,然后 就有了 简单的一个FMAX报告。。。但是我同学也不是很懂,我也不是很理解,继续求指导

网友(2011-12-06):
我也遇到一样胡问题 求指导

网友:
因为没加约束文件

网友:
看你的SDF文件,把约束加进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