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erilog 计数器 【求助】

楼主(2011-06-24):
module compare(equal,a,b)
input a,b;
output equal;
if(a==b)
equal=1;
else equal=0;
endmodule
上面程序哪错了,,老师只说用assign语句,,我想知道上面怎么错了

网友:
module compare(equal,a,b)
input a,b;
output equal;
reg equal;
always @( a or b)
begin
if(a==b)
equal=1;
else equal=0;
end
endmodule

你再试试,看行不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   首先谢谢你啦!!你好强大呀
一点小问题----第一句module后加分号,,再弱弱的问下,为什么一定要在always下赋值

网友:
HDL 语言和C等高级语言是不同的啊 不能用C的想法写HDL代码

网友:
看来楼主对于verilog还没什么认识,怎么不找一下书看一下呢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刚学,,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   版主推荐本书给我哈,,我学校发的书里只用一章来介绍verilog....

网友:
书嘛,太多了。
这里不好介绍。
不过,在论坛里边搜一下 verilog,你就有了很多本好书了。

网友:
这个才是只用assign 语句的。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module compare(equal,a,b);
input a,b;
output equal;

assign equal = (a==b)?1:0;

endmodule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网友:
if else只能出现在always中哈

网友:
if...else只能在过程块中使用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哦,,这样啊,,谢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       嗯哈,是这个,用assign好简单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