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目前市场上勇于900MHz、433MHz和2.5G左右的RFID的读卡方案有哪些?

楼主(2011-06-24):
请问目前市场上勇于900MHz、433MHz和2.5G左右的RFID的读卡方案有哪些?

网友:
你可以在IC公司的网站上查一下:

做RFID方面IC的个人认为是:ST, NXP, TI

还有一些比如:INjamp用的也比较多。

到这些公司的网站上应该可以找到,相应的demo board, AN, Datasheet.

可以试一下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什么不错啊,

网友:
TI的不错,产品比较齐全,技术支持也很到位。

网友:
Nordic Semicondcutor's 2.4GHz RFID chipsets are very cheap and reliable. You can search their products from http://www.nordicsemi.com/

网友:
Nordic nRF905 等等,用得比较多

网友:
TI的确实不错

网友:
顶一个顺便赚点信元。

网友(2012-03-14):
有人用过RA07H4047M这个功放的没有啊,花了400元买了四个,一个阻抗不匹配已经烧,求高手指点啊,zmly2012@163.com

网友(2012-06-02):
好啊,正研究这些东西呢

网友(2012-11-15):
回复 网友B:

受益匪浅!!!

网友(2014-08-23):
多转转器件官网,ti的确实不错

网友(2015-06-25):
TI、Simtech都有Sub-1G的芯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