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Altpll仿真

楼主(2011-06-24):
又碰到个问题,在使用modelsim SE 6.6 仿真 altera PLL时,PLL始终无输出,locked脚一直输出低。为了搞清这个问题,我把所有的其他的功能模块都删除了,只有pll一个模块,但是依然没输出。testbench里生成的PLL输入始终正常,就是确定有时钟进入 PLL了

那位能给指点下?

网友:
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:
1、PLL是需要复位的,对复位有要求,看一下手册,是否满足;
2、lock是需要一段时间的,而且比较长(实际上这样,但是仿真是模拟出来的),所以仿真可能要达到ms级别。
3、PLL很多属性参数,核对手册是否设置正确。

网友:
在仿真的时候 你加了哪些文件?是否加错了库文件,如果加错了库文件会导致你所说的结果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仿真时间还真没到ms级,大概有几个微妙,没有加复位,我一会按照你的建议再试一下。
PLL里的设置应该没问题,我在其它项目上用过,下载到硬件都运行无误,但是当时没仿真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altpll需要用到altera_mf,我已经添加,如果库不正常会有错误提示的。除了库,仿真时添加了testbench.vhd和altpll0.vhd.

楼主:
都试过了,还是不行,怎么办?

网友:
逐个核对
0)信号连接是否正确
1)altera_mf.v是否正确
2)复位 是否解除,(可以把 0,1都试一下)
3)PLL输入是否正确
4)仿真精度和仿真时间